楼主(2012-06-04):
1,时间继电器工作原理,通电延时,当电源接通,继电器线圈得电,但触点会延时接通。电源不断的话,触点不会断。
答: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当电源接通,继电器开始工作,它的触点会在继电器设定值(比如10S)到,触点接通,只要继电器的线圈一直保持得电,那么它的触点就会一直保持着接通状态。
2,断电延时,当电源接通,触点立即动作,当继电器线圈断电,触点延时断开。(触点延时时间以何为标准呢,继电器线圈都断电了,还是以之前设定好的时间为标准呢),我们通常见得那种时间继电器,比如时间到,10秒,常开触电接通,它是一直接通呢,还是动作一下,接通一下,又断开,类似于三菱的T(时间计数器),三菱的时间计数器是不是到了额定值,触点只动作一下?保持的吧。
3,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是不是只要有电压输入,输出马上接通,而控制固态继电器的电器可以是闸刀,接触器,继电器,温控仪,我想问的就是,固态继电器需要一个额外的电器来控制?
4,传感器,常见的传感器可以这么理解吗?比如直流低点位的,三只脚,一只接+,一只接负,另外一只是输出,输出是与正极的电源想通的,但输出驱动的继电器必须和输出电压相符,5,FX1N的PL5,我记得MR是继电器输出,MT是晶闸管输出,但今天看单位里一个设备,1N的MT居然直接驱动继电器(好像是,但好像不是,因为我在拍的照片没找到驱动继电器的相应Y输出,在此向确定下,MT可以驱动继电器吗,还有他1N的用2N的扩展板,可以用吗?
6,如何使用电位器实现拨动电位器的按钮来实现代替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调节扭(可配合PLC输出),我在单位见到过,只使用1脚和2脚。
7,变频器的电机正反转频率在哪设置?不要说pr78,那是禁止正反的。我猜应该是pr1-2-3-4,上限下限和基准?但不确定。(三菱FR—D700)
8,我在单位看见PLC与变频器连接方式,用网线端子口插在变频器,然后2根线一组,分别是:变频器接收-正极  和  变频器发送正极  拧在一起,接在PLC的左边输出的两个端口其中之一,另外一组是  变频器接收负极  和变频器  发送负极拧在一起接在另一个端口。直接使用触摸屏可以设置变频器的正反转频率,请问这是使用的PLC模拟量输出吗?举例示意。
9,三菱变频器被加了密码,参照手册重新设置密码也不行,何解

以上问题望前辈们赐教,后生感激不尽,我在工控365发的求助帖没有一个人理我  是太难还是太简单

网友A:
在PLC内是没有断电延时继电器的,但可以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点进行延时断开。MT是晶体管输出,但输出点是可以接继电器的。晶体管输出通断频率高,可用在要求特殊输出的情况下,如脉冲输出。有些PLC上是带有模拟电位计的,通过调节它,可更改数据寄存器D8120的值。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只要满足它的输入电压,它的输出端就会被接通,输出端就是一个开关,来控制另一个电路。

网友A:
模拟电位器VR1,VR2分别对应D8130,D8131的值,我上面弄错了。剩下的几个问题我也不懂不能帮你解答,遗憾。

网友B:
1 完全正确。2 三菱PLC没有断电延时。3 可以把它理解成只有单触点的普通继电器。4 输出是不与正极的电源想通的。
5 MT可以驱动继电器,1N的不能全支持2N的扩展板。6 可以通过PLC程序来实现。7 ‘8 使用触摸屏可以设置变频器的正反转频率,只设定最大频率即可。不是用模拟量控制,是以PLC编写程序走通讯的方式实现的。9 是需要原始密码的。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