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三菱PLC注释怎样保存的。是如何加到程序里面

楼主(2012-06-04):
请教各位大侠,三菱PLC注释怎样保存的

网友A:
就是在注释里面直接写上注释就是了。

网友B:
其实它的路径如上图。左边的文件就是注释文件。你可以把它复制到别的地方。当然把它删除了。就没有注释了。你不想别人看到你的注释就是玩这招了。
注释在你的电脑里。罐到PLC里的程序没注释。你把程序上传到PLC里。再把注释复制到对应的文件下面。就可以看到注释了。

网友C(2012-07-04):
要在PLC参数设置里设定

网友D:
30的PLC没有储存注解的地方

网友E:
plc 参数 内存容量设置

网友E:
注释容量 根据程序步数,加大

网友F(2012-12-20):
谢谢二楼提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