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

楼主(2012-06-04):
我有台威纶触摸屏,我刚接触触摸屏,现在又一功能请教,在PLC上的元件的输出状态在触摸屏里以文字形式显示,在触摸屏上用什么元件?比如Y0控制进夹输出当.Y0接通时在触摸屏上则显示进夹,望师傅们指点,

网友A:
使用[位狀態指示燈]. 在[一般屬性]裏設置PLC地址, 在[圖片]中. [使用向量圖]與[使用圖片]都不要選. 在[標簽]中選中[使用文字標簽], 根據你自己的需要, 在每個狀態下, 在"內容"裏添加文字就可以了.
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