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4):
各位高手,  虾米求助  ,我的电脑是w7    64位的系统,不能运行《三菱PLC编程软件(中文) 版本:8.86Q  》,望2各位高手指点,我是在三菱官方网站下的

网友A:
引用楼主竹本无心于2012-06-04 20:23发表的 PLC编程软件(中文) 版本:8.86Q  可以在w7运行吗?? :
各位高手,  虾米求助  ,我的电脑是w7    64位的系统,不能运行《三菱PLC编程软件(中文) 版本:8.86Q  》,望2各位高手指点,我是在三菱官方网站下的

这个版本肯定支持,不过是英文版的

楼主:
谢谢你,能汉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能汉化吗??

抱歉,目前無漢化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头疼啊!难道要我改系统

网友C:
你把系统改成W7 32位旗舰版的  现在64位的系统兼容的软件没有32位的多

网友D:
64位的系统还没有完善到比较通用的程度,虽然说最近几年好了很多。。。

楼主:
谢谢各位,我本想改xp,可又出现什么不兼容,哎,搞不懂啊

网友E:
老兄一定行的,我也是w7, 版本是:8.86Q,已用了很久子。。。。。

网友F:
886Q是可以的,我的是WIN7 64位家庭版 = =

网友G:
听说可以
步骤是:1安装8.86
                 2卸载
         3安装8.86
你试试
如果不行就只能安装8.92以上的版本了不过是英文版的

网友H:
可以安装XP的虚拟系统,到时候什么工控软件都可以安装了,而且WIN7和XP都可以用!!!因现在多数工控软件都在XP系统下完美运行的!!!以上

楼主:
8楼,9楼的大哥,能给个.....,先谢谢了

网友I:
8.86Q 可以在w7运行,就是帮助不能打开,其它功能正常,如果与PLC联机必须有支持w7的USB数据线。我现在用的就是WIN7。

网友F:
可以使用,我家就是使用WIN7 64位家庭版,不过一般要安装完全版,如果是精简版.可能会安装不了
你家的是不是精简版呢? 886Q中文版可以的

网友J:
我用的是WIN7 32位的一切正常

网友K:
好像可以

网友L:
我用的8.52可以的

网友M:
老兄一定行的,我也是w7, 版本是:8.86Q.KEYI YONG

网友N:
我改了W7。32位了。没办法。

网友O:
多试几遍

网友P:
重装系统后,再安装软件!我用win7 32位旗舰版的!

网友Q:
我的8.52可以在7系统用哦

网友R:
我的可以,发邮箱过来

网友S:
安装8.86 WIN7 32位运行没问题

网友T:
好像没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