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5):
第一个,IL ILC.这个指令比较简单,我们厂里的设备的急停开关都是用这指令实现,也是就是说当IL的执行条件为OFF时,在IL 与ILC之间的程序都全部停止执行,所有输出点都为OFF.不知各位大哥你们厂的设备的急停开关是不是都是用这个指令实现呢,?不知在欧母龙PLC系统中还有没有其他指令可以代替这个指令呢?
第二个.JMP JME{跳转指令}这个指令和IL ILC 有一定区别.当JMP的执行条件为NO时,JMP 与JME之间的程序执行,当JMP的执行条件为OFF时.JMP与JME之间的程序不执行,但是在JMP 与JME之间的工作位被保持在JMP为NO 时的状态.\这样的指令有什么用?
第三,SBS  SBN  RET  {子程序调用指令,}这个指令和JMP JME指令功能差不多一样的,也是有保持功能,真不知这样的指令有什么用,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你已经知道它们的用法,只是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指令而已
《编程手册》《操作手册》都有讲这些指令的用法与事例,你要相信“书”比们讲更详细

网友B:
这些指令,各有各的用途,谁也代替不了谁。一句话也解释不了,随着经验的丰富,你会慢慢体会到的。

网友C:
只是你的场合用不到这样的指令,

网友D:
IL ILC指令的这个功能,其他指令不能替代。使用时非常好用。正如你说的,起到急停的作用。JMP JME跳转指令实际上,程序不执行的时候,可以减少循环时间。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你不想执行结果保持,只要跳转之前把输出结果关段即可。可以嵌套使用IL ILC指令。SBS  SBN  RET  是子程序调用。不同之处是程序中可以多次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