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2-06-05):
一台欧姆龙CP1HPLC,输入点指示灯全都不亮,外部接线没问题,不知是不是有参数可以设置成禁止输入的???请大家帮忙帮忙~~~

网友A:
一定是接线的问题
如果接线没问题input的灯一定会亮
你就检查input的com是+极还是—极、再检查各输入点的馈线是+还是—
COM与输入点之间一定要形成一个回路

网友B:
同上,omron的再说一句,com是可以接+—的,所以主要看你的外部输入是NPN,还是PNP的。
Made wish ,517029687
!!!

楼主:
哦,如果接线是正确的,是不是可以肯定输入点烧掉了??
就做更好的!

网友C:
PLC输入点接入按钮或开关的一端,另一端接24V正。如果闭合按钮,输入灯不亮,是不是你的PLC烧了!

网友D:
输入也要加直流电压,和三菱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型号说清楚,是CP1H什么型号,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你COM端接的是正还是负的!

崩溃,楼主说的是输入,输入分继电器和晶体管吗?不要误导人啊。

网友F:
求教什么是NPN输入,什么是PNP输入?  还有COM端接正还是负根据什么来的?

网友F:
回路是怎么形成的
!!!

楼主:
我今天再问清楚我朋友,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G:
再仔细检查一下接线吧
就做更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求教什么是NPN输入,什么是PNP输入?  还有COM端接正还是负根据什么来的?

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根据PLC厂家的规定。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问题解决了,是我朋友接错线了

网友H:
plc输入com线路有

网友I(2012-07-28):
输入只有直流24V的吧。

网友J:
要是输入点坏,也不可能够同时坏吧。除非?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K:
COM端接正用NPN输入,COM端接负用PNP输入

网友L:
当成三菱的了吧?

网友M:
com接+,端子接负极,才能形成24回路
CP1H输入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