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梯形图

楼主(2012-06-05):
拿到一个工程案例,如何去正确分析,然后编程呢?

网友A:
首先要充分了解工程的工艺流程,以及流程控制中最重要的控制参数,然后再确定输入输出点数,计数器数量,时间继电器数量
然后确定用什么编程方法。最后再调试,在调试过程中不断完善程序。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