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RS指令数据长度求解释

楼主(2012-06-05):
如RS D100 K12 D200 K15,其中的K12是指从D100开始的连续12个数据,那么在实际使用中,传送数据时是不是一定要传送到12个,还是只有在12个以内,随便几个都可以?接收数据是不是也只要不超出D200开始的15个数据,随便几个都可以?如果是和台达变频器通讯,那么起始字符,变频器地址,数据地址和功能符,还有校验码,结束码都必须包括在D100开始的12个数据内?用别的寄存器可不可以?(如把变频器地址传送到D0或者D1,见图片)请坛内高手给解惑!先谢了!

网友A:
一定要传送到12个 没的付值就是0哟

网友B:
发送和接受的数据个数一般依实际需要确定。如发送一个数据,没有必要把K值设为K100或更大,占用的资源可想而知。
【RS D100 K12 D200 K15】此语句的D100是需发送数据的开始地址,也可以指定其它地址如D360,D400.注意不可与其它地址重复。

在东莞市

楼主:
那么上图中第36步中的D2,D1用的是否准确?是不是应当要用D22,D21?还请与以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C:
发送数据长度一定要跟发送命令长度一致,接受的只要比你需要接受的数据大就行了。

网友D:
你这个好像是台达变频器的通讯!

网友E:
发送和接受的数据个数一般依实际需要确定,

网友F:
这是通讯规定的不能人为改了不然就通讯不上了 你可以看下通讯手册就知道了
www.168plc.com
www.plczdh.com
www.kelingcn.com

网友G:
看天书
春刺

网友H:
在你写了指令格式后,就不能更改了,这和你的仪表类的通讯格式有关,RS制定的几个寄存器,完全是按照你通讯上协议规定的,具体仪表或者变频器通讯协议上有,你要用D0或者D1也可以,只是你最后还是要传送指令把地址或者频率传送到他相应功能码对应的寄存器中去。有点多此一举不是!!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