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5):
请问朋友们怎么才能用两个电位器控制一台变频器呀?或者用别的方法在两地控制一台变频器呀?我本来想用继电器转换可是不行,工艺是这样的,一条流水线要求两头能控制整条线的速度,还要两边都要装速度表,运行时不能停机,速度不能跳动,流水线两端分为AB,两端都装电位器,比如A端调变频转速是40HZ,这时变频器是按40HZ运行,这时操作工到了B端发现转速低或者高,他要在B端调速,这时流水线的状况是不能停,并且速度也不能变,如果要装转换开关的话,那他一开转换开关,流水线肯定会停一下,还有B端的电位器也不对呀,我用10K的电阻,A端调的是40HZ比如电阻阻值是5K,那我在打开B端时,电阻有可能不是5K,那速度肯定是会变的。

网友A:
用继电器来切换很简单啊。怎么不可呢?或者两地各装一个转换开关,可以切换 。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把其中一个电位器串到另一个电位器的中间那条线上

楼主:
不行呀,把流水线两端分为AB,两端都装电位器,在装切换开关,比如A端调变频转速是40HZ,在再B端打开转换开关,那么转速肯定是会变的,现在要求是再A端调到40,再B端切换时速度不能变,而且在B端也能调转速,再在A端打开转换开关时,速度应该跟着B端调着频率来

网友C:
用面板调吧,可以装两块面板,在以前的公司见过

网友D:
用仪表或者触摸屏

网友E:
估计最简单的方法是要用触摸屏来做了。

在东莞市

网友F:
用按钮加减,设置按一次加减多少HZ。这样你要几个地方都可以了
  • 下载积分:+2(你是最好的人)

网友G:
    加一块升速板,市场有卖的。然后用升降速按钮就可以两地控制了,升速板(0到10V)其实也挺便宜的。用起来又方便!

网友H:
    就用变频器的UP和DOWN,端子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设置变频器用按钮加减

    你好,我用的是三菱D740变频器,参数怎么设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最简单的方法是要用触摸屏来做了。

请问用触摸屏怎么做呀?谢谢

网友J:
两个电位器输出端分别串二极管,然后并联就可以了,接二极管的目的是防止输出电压反串,互相干扰。接电位器端的为二极管正极,不可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个电位器输出端分别串二极管,然后并联就可以了,接二极管的目的是防止输出电压反串,互相干扰。接电位器端的为二极管正极,不可接反。

朋友这个方法不好,因为两个电位器不能并联的,以并联的话,阻值肯定会变?

网友K:
以上有的高手已说了,还是用按钮的好。

网友L:
把变频器电位器调速改成按钮调速一切问题都能解决,简单又方便,也不要经常换电位器,想几个地方控制就几个地方控制

网友M:
学习了,真是各有奇招!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变频器电位器调速改成按钮调速一切问题都能解决,简单又方便,也不要经常换电位器,想几个地方控制就几个地方控制

请问朋友怎么改成按钮调速,按钮调速有成品卖吗?哪里有卖?

网友N:
电位器调节就是电压输入,使用两个电位器的电阻和使用一个电位器的电阻一样大我想就应该能达到想要的控制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用按钮加减,设置按一次加减多少HZ。这样你要几个地方都可以了

网友N:
用两个电位器串联时的电阻和用一个电位器的电阻一样大应该可以吧!

网友P:
用端子加减速

网友Q:
1.用端子加减频率
2,用PLC,走485
3 用触摸屏MODBUS,两地要两个

网友R:
1,最傻B的方法:用两个10K的3线电位器串起来,一个电位器接二条线,一个电位器接三条线,调试时,两个电位器都旋到中间位置再开机,但这有个缺点,只调一边电位器,不能调到零或是较低的速度。
2,比较经济的作法:设置变频器用按钮加减速。
3,通信控制。
1;2是农民工在用风扇吹肥皂盒,3是博士的控制方式。

网友S:
急停设计为常开状态,急停按钮全都是并联,在急停时,急停继电器吸合,这个

大笑话设计者叫邓成新,湖北工学院毕业,叫他改为常闭串联方式,他很脑怒!

!电器常识都不懂!!还搞设计!还有人用!这真是个奇迹!!!
jxh668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急停设计为常开状态,急停按钮全都是并联,在急停时,急停继电器吸合,这个

大笑话设计者叫邓成新,湖北工学院毕业,叫他改为常闭串联方式,他很脑怒!

!电器常识都不懂!!还搞设计!还有人用!这真是个奇迹!!!

在多地安装急停按钮时常开并联,回路可能有安全问题

网友U:
变频器支持按钮升降速的话,弄套遥控器组件,拿着遥控器生产线上走到哪里随意升降速。

网友E:
用按钮做加减速多地操作看来是最经济的了。

在东莞市

网友V:
你可以通过D700的PR59遥控设定功能,把RH与RM设定成加速与减速功能,这样,你就可以在RH与RM上分别并上两组常开触点NO,然后用按钮盒分别装在流水线的AB两端。功能说明,按下RH的外部NO触点,实现无级加速,松开以当前的速度运行,按下RM外部的NO触点,实现无级减速,松开以当前的速度运行。无级加减速的速度由加减速时间控制,加减速时间越长,无级调整的速度越慢。

网友V:
D700是不支持外部按钮控制说按1HZ或者2HZ这样的增加的。没有这样的模式,只能实现无级加减。上面我说的是RH,RM要与SD形成回路,你懂的。如果详细设置不会,你可以咨询一下三菱的技术客服,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把原来的高速中速低速三个端子功能设定一下就好了。把PR59值设定成2,即无记忆遥控设定模式。
  • 下载积分:+3(我不是老板) 谢谢
  • 山河今仍在,壮志在何方?

网友W:
    如果两地都要显示速度还是用触摸屏吧
    不需要显示速度就是UP/DOWN按钮调节

网友X:
      UP/DOWN指令。。。应该是最经济的
    每天一点点

网友Y:
    加一个 同步控制器 用按钮升降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117048071

网友Z:
可以用继电器切换,把减速时间设到最大… 应该是感觉不到速度的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D700是不支持外部按钮控制说按1HZ或者2HZ这样的增加的。没有这样的模式,只能实现无级加减。上面我说的是RH,RM要与SD形成回路,你懂的。如果详细设置不会,你可以咨询一下三菱的技术客服,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把原来的高速中速低速三个端子功能设定一下就好了。把PR59值设定成2,即无记忆遥控设定模式。

谢谢你了师傅

网友AA:
把其中一个电位器串到另一个电位器的中间那条线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B:
用三菱变频器的遥控功能,具体看说明书,很简单很经济,不管多少地都可以。
自学

网友AC:
没用过变频器,不过如果要两个电位器同时控制应该是把他们并起来。那样两个都可以调。分别控制需要一个继电器,使他们不可以同时调控

网友AD:
电位器串联,转速表并联就可以了。要将一个电位器中间端与另一端短接后再串接到另一个电位器的中间端。

网友AE:
三菱D740变频器加多个面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