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变送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2-06-05):
需要在触摸屏中显示设备运行时的三相电流,以前没有用过,所以现在想求助一下大家,电流在500A左右,输出信号4-20mA,哪个品牌质量好点,容易买,抗干扰能力强,大概价钱是多少,在此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首先选一下电流变换器,将电流信号转换成4---20mA的标准信号,再配一块模拟量模块就OK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用带通讯功能的仪表测试,与上位机通讯也可以

楼主:
拜托,我是来问什么牌子的好的,能正面告诉我吗?

网友B:
你咨询下青智仪表

网友C:
只用过输出信号是0---5V;0---10V,1---5V的类型的,在上位机显示的电机功率是75KW的,下图是实际用过的。你参考一下。
你需要一个普通的电流互感器,量程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然后增加一个电量隔离变送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D:
选择好一个电流互感器,然后再选择一个电流信号变送器0-5A输入,4-20MA输出的,供电还分有源和无源的!这种东西有非隔离 半隔离的 还有全隔离,就是输入 输出 供电一定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