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文本显示器MD204L 怎样下载和上传?

楼主(2012-06-05):
大家好; eView文本显示器MD204L坏了,换新的却不知如何上传程序请教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这么可爱啊。

网友B:
文本是只能下载。不能上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文本是只能下载。不能上载的
此言差异啊!!!可以上载的文本同样有!!只是厂家不同罢了!

网友D:
重新设置一下吧,文本显示器设置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