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5):
初学者对这东西搞不清楚,在本次plc扫描周期执行完后,元件映像寄存器里的内容在下个扫描周期内还保持上次的吗?不保持上次的又怎么样?比如这个梯形图,在这次扫描周期按下I0.0,这个周期Q4.0没接通,下个扫描周期没按下I0.0,Q4.0会不会接通呢?这个新手真的很难理解?

网友A:
先执行外部输入更新,I0.0= ON,执行梯形图扫描,因为M0.0=OFF,Q4.0=OFF;I0.0=ON,M0.0=ON
执行外部输出更新,Q4.0=OFF,(内部M0.0=ON)
执行外部输入更新,I0.0=OFF
执行梯形图扫描,因M0.0=ON,Q4.0=ON;I0.0=OFF,M0.0=OFF
执行外部输出更新,Q4.0=ON,(内部M0.0=OFF)
执行外部输入更新,I0.0=OFF
梯形图扫描,Q4.0=OFF,M0.0=OFF
对于此程序,Q4.0比I0.0晚ON一个扫描周期,同样也比I0.0晚OFF一个周期。即Q4.0总是比I0.0落后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好

网友C:
楼主说的——“下个扫描周期没按下I0.0,Q4.0会不会接通呢?” ——其实我是这样理解的:    没按I0.0,那么M4.0也就没有得电(即使它曾经得过电); Q4.0得电的先决条件是M0.0必须得电,所以,此时Q4.0就不会有电啦~

“元件映像寄存器里的内容在下个扫描周期内还保持上次的吗?” ——不会。因为新的一个扫描周期扫描的是当前状态。 也就是说,从开始扫描第一行起,到输出印象寄存器再PLC输出直到下一个扫描周期开始前,这个很短的时间里映像寄存器里的数值才能叫“上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