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三菱PLC之间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2-06-05):
程序
有两台三菱Q-PLC,他们之间靠CC IE通信,附图,
我想问下程序中的B6077这个继电器,按理来说是另外一台PLC上面的输出点。因为它在这个程序中只有两个串接点,并没有输出。但是我在另外一台PLC上却找不到B6077这个接点,请问它是怎么接通的呀?

楼主:
请大家帮忙讨论下出现的情况,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这个要看你设置的参数才行。

网友B:
会不会不是从另一PLC过来的点,或者是触摸屏上的点。
触摸屏好像不能使用通信软元件吧
人生如戏

网友C:
两程序都要看,看看通讯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D:
肯定是只有2台plc吗?如果只有2台,有上位机控制吗?有可能是上位机给的信号。
还有电脑在上面控制,哦,对了,可能就是那个东西的输出

网友E:
一台的输出,是另一台的输入信号。。

网友F:
搞不清唉。有谁能给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G:
看一下 网络范围分配和刷新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