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从一个工程复制画面到另一个工程内?

楼主(2012-06-05):
触摸屏如何从一个工程复制画面到另一个工程内?因为步科软件在打开一个新工程后前一个打开的工程就会关闭。

楼主:
看来形同虚设,或是没有坛主吧。坛主给说道说道 先谢过!

网友A:
换个牌子的屏呗

网友B:
我的qq571649896加我我在线告诉你

楼主(2012-07-10):
步科、步科使用。不可、不可使用。步科、不可。

网友C:
选择好要复制的画面,点击复制,再打开新的工程,点击粘贴。试试看!可以的1

楼主:
忽悠,接着忽悠

楼主(2012-08-25):
说明书上是说打开一个工程,复制需要的换面。再打开另一工程进行粘贴。可我的电脑为什么在打开一个工程进行了复制,再打开另一工程时,前一工程自动关闭。然后复制失效(粘贴按钮成灰色)。难道是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D:
我都想知道咯

网友E:
有兴趣可以了解下威纶通的触模屏,这个问题就不会困扰楼主了!
郑州奥尔威------卢工0371—55677758 QQ2543109670威纶通触摸屏一级代理,欢迎咨询选购
威纶触摸屏

网友F:
像电脑一样直接粘贴复制就可一 我是做海泰克触摸屏具有这个功能 QQ12220258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G:
我刚做了步科屏 很好复制的呀 ,方法是 ;同时打开两个EV5000界面,一个是需复制的,另一个是被复制的,按住鼠标左键,选取被复制的画面,松开鼠标左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复制”即可,然后到需复制的界面上,按鼠标右键,选择“粘贴”,复制的画面就出现了,但是 你的前提是:需复制界面的-----HMI ,PLC 要选择好,并且连接上,还要设置好HMI的属性,之后才能复制和粘贴,这样说不知能帮到你吧。

网友H(2012-09-25):
呵呵,试试用微嵌组态,直接把画面里的元件从一个工程复制到另一个工程,很方便哦!
微嵌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