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多在看CRC校验,怀疑是不是自己给退休了!脑袋都搞大了!

楼主(2012-06-05):
看了一些MDBUS通讯方面的资料,说的多很简单,不就是移位加异或运算,可脑袋老转不过来了,总死在那一步唉!!

网友A: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下载积分:+1(wenrong) 谢谢!!今天继续!
jxh668

网友B:
找一个C语言的例程看看比较容易明白,原后是多项式的选用

网友C:
现在很多都不需要自己去编写效验程序,有系统调用的就用系统的块吧。如果你搞明白了一定要自己写,其实用移位循环做也就几行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D:
多几次就明白了,网上是有很多计算的软件,建议先搞明白了在去下来用,不然这种学习方法结果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E:
CRC的确很麻烦

网友F:
这样的功能块多的是了

网友G:
CRC循环冗余校验是有算法的,如果不知道算法就不好看了

网友H:
还是学学好,旧的PLC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