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台达PLC

楼主(2012-06-05):
台达DVP60ES2型PLC只有一个通信端口,在设备上与触摸屏通信运行时,如果用电脑监控程序运行该怎么连接?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急!谢谢

网友A:
台达ES型PLC除编程口(RS232)外,还有一个RS485端子口,可和触摸屏用485通讯。

网友B:
Es2的有三个端口吧!一个232两个485!我手头就有台16es2的

网友C:
232連電腦 485連觸控屏

楼主:
COM2和COM3是外接端子,不知怎么接

网友A:
485只要二根线,分清正负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