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内容与实际不一样的原因

楼主(2012-06-05):
请教下,步科屏仿真内容与实际不一样的原因,仿真与实际不一样,下载到屏内也是仿真一样的画面,重装屏的软件也是一样不行,
如果重装电脑系统就好了,请教有好的办法不重装系统就能解决的,就是下图

网友A:
保存,重新编译,仿真
是困为你编辑过了,没有保存,没有重新编译~~~~~~~~~~

网友A: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标签只编辑为0时的状态
没有编辑为1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