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5):
三菱PLC的FOR  NEXT 指令能否作一个负载的N次连续动作?如何编程.请指教.
!!!

网友A:
楼主要搞清楚,for指令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循环执行N次for和next指令之间的程序再向下执行的,这个循环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那这样的程序该如何写

网友C:
引用楼主张海川于2012-06-05 21:37发表的 指令求解 :
三菱PLC的FOR  NEXT 指令能否作一个负载的N次连续动作?如何编程.请指教.

可以,但是这不符合常理,因为对于PLC来说,PLC扫描程序不就是一个While结构的程序么,通过内部修改计数器,不就是一个FOR结构么,当然,这是正常的编程思路。

你仍然可以不按照常规出牌,作一个负载N次动作,使用FOR循环会导致扫描周期过长,从而引发看门狗,导致停机。

既然知道原因,那么只要在FOR循环中不断复位看门狗即可,但是这仍然不是正常的PLC编程思维,不过这符合菜鸟选手们的定向思维。

Regards
!!!

网友A:
cvlsam老大就一牛人,小弟佩服到五体投地啊

网友D:
cvlsam  解释太到位了,高手就该这样  即说清指令用法,  又能考虑到菜鸟们的思路 解答疑问,而不像有些人,直接否定菜鸟们的思路,这也不可以 那也不可以。

佩服~~ 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