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三菱GT WORK3触摸屏的问题向个位老师请教一下

楼主(2012-06-05):
描述:图片二
[
图片一
图片一
图片一
图片一
图片一
我将GTWORK3按装后能编程 但编的程序就是不能保存下来 但我用别的电脑按装了GTWORK3 编的程序又能保存 另我将软件谢载三次都是一样的校果请问有那位老师指点一下呀 打开软件编程序前如上图一样 按确定后可以编程了 保存时就出现图二的图样

网友A:
安装路径尽量不用中文字符,路径不要太深,关闭杀毒软件,如果操作系统没有精简过的话。

网友B:
看下你的安装路径

网友C:
GT WORK3 不能保存工程,显示临时文件夹容量不够,代号=4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指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