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看到焦点访谈,桂林缆车故障

楼主(2012-06-05):
缆车,俺也做过几次,一个字“贵”,两个字“方便”,三个字“不安全”。坛子里貌似没人对这个研究过吧。俺一不懂,缆车的驱动方式,控制方式,如果有人了解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哦。缆车的核心技术还是掌握在瑞士人手中,他们占有市场份额较大。上图吧,上个月去武当山拍的缆车(索道)

网友A:
没玩过这样的高科技

网友B:
电气控制应该不难的,核心技术应该是机械方面的

网友C:
质量问题导致的吗?

网友D:
我认为是人为疏忽原因

网友E:
缆车的控制系统应该不是很复杂的,象楼上说的应该是机械方面应该要求比较高。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
绿色的微笑

网友F:
桂林什么地方有缆车啊?没注意啊

网友G:
可靠性方面

网友H:
心有余悸啊

网友I:
看来很不安全啊 以后少做

网友J:
我们江西上饶的三清山旅游基地有个索道,和我看的一模一样,我进过我们江西上饶的三清山索道公司,不过只待过几天吧,时间不长,却是很先进,PLC用的是PLZ,号称安全系数最好的PLC,直流驱动是ABB。他们用的都是以太网通讯,欧美都喜欢用以太网通讯。

网友K:
安全第一,还是少坐。

网友B:
PILZ PLC一般用在安全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我们单位用在生产线的急停系统,也没神么神秘的。生产线上用的较多的通讯方式是以太网、现场总线(CANBUS,PROFIBUS)等,在没接触前我也曾经认为很高深很神秘,在使用后才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因为对于做控制的来说,主要是用,根本不需要你去管社么协议。国内自动化水平来说应该不算太低,关键的是机械方面,包括设计及制造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对于缆车来说,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首先得有机械保障,而电气控制,主要就是变频或直流调速驱动,加上安全联锁,尽管我没做过,但从原理来说不会太难。

网友L:
核心技术应该是机械方面的

网友M:
前几天刚去过黄山,坐的缆车,一个吊箱坐6个人,开始时我们6个人都有说有笑,还在里面闹腾。到半山腰时,抬头一看吊箱内的铭牌,载重150kg, ,当时就懵了,吓得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前几天刚去过黄山,坐的缆车,一个吊箱坐6个人,开始时我们6个人都有说有笑,还在里面闹腾。到半山腰时,抬头一看吊箱内的铭牌,载重150kg, ,当时就懵了,吓得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旅游做六人 这工作人员让你们玩心跳啊!

网友O:
1、缆车? 我把这个叫悬挂链。
2、电器控制非常简单,只是机械有点复杂
3、出故障了???估计是个国产货!
4、建议楼主不要做
5、哥第一次做缆车,感觉不爽,特别是每个接头位置,总是抖动很大,哥从那以后再也没做过了;
6、核心技术掌握在瑞士人手中???不会这么惨吧,但我听说是掌握在瑞士华人手中哦!

网友P:
哈哈,十年前玩过,我还有特种行业操作证
锁螺丝机

网友Q:
我同意2

网友R:
这类设备,机械故障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