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程序.换PLC怎么就不行了?求各位大大帮一忙.

楼主(2012-06-06):
大家好.
我今下载一个程序到FX1S的PLC里竞然出错,我很另一个PLC上载程再下载就没有问题,是同一台笔记本同一个程序,但是今天下载的那个PLC运行时机器运行得乱通通的,很原来的那台PLC上载后下载下去就没有问题,请问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的程序没有人动过,笔记本是我个人的,别人没有我笔记本的开机密!
SS

楼主:
先谢谢各位.. 在线等.. 急!!
SS

楼主:
或是发到我邮箱里
769994394@163.com
SS

网友A: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来的原因是我的寄存器没写入数据

网友B:
上载的时候把寄存器数据也保存下来,下载是一起下载到PLC里。

楼主:
呵呵 ..先谢谢. 我试一下
SS

网友C:
两台plc机型一样吗?设置一样吗?

楼主:
都一样. 型号.什么都是一样的..
SS

网友D:
没把寄存器数据输入,PLC原始数据是0,T,C等不工作,直接跨越,当然机器乱通通。

网友E:
有可能机器上的电位器设置不对!把原来的程序监控看看对应的电位器数值!再调节新plc的电位器数值!

网友F:
我只遇到过PLC的硬件损坏,软件出错没遇到过,按我的经验,PLC的软件出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还是找找自己程序的原因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只遇到过PLC的硬件损坏,软件出错没遇到过,按我的经验,PLC的软件出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还是找找自己程序的原因吧!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三菱设备很多问题,大概与国产化有关系吧

网友H:
清理下PLC 在下载! 我用在线编辑时程序常常乱,现在宁可多花点下载时间也不在线编辑了!

网友I:
清除PLC内部元件内存试试。

网友J:
建plc的电源拔了,休息20分钟就OK

网友J:
我们的公司的同事,在proface上,就出现过!
断电,上电,下载程序。NO problem!

网友K:
你的程式如果有使用到步進點(S)那就會有問題了
如果沒有可能是元件超過使用範圍.

楼主:
你的程式如果有使用到步進點(S)那就會有問題了
如果沒有可能是元件超過使用範圍. ?????????????????????????
SS

网友L:
PLC 电位器 内部寄存器 等数据要一起的 不然肯定乱弹琴

网友M:
并不什么东西照搬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