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方治百病” 探讨PLC干扰措施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2-06-06):
我们厂有几台FX2N的PLC,常出现其输入点闪烁,造成系统误动作,经人指点:在输入点与COM之间并一104的电容可解决。
试了一下,果然特效。偶等称之“偏方治百病”。
现在请大侠们分析原因:电容为什么要用104,有理论依据吗
SS

楼主:
???????????????
怎么都没人回复啊? 纠结!!!
SS

网友A:
这个办法,说明书上也有讲的。的确有用。

网友B:
电容起滤波作用,可阻止尖脉冲进入PLC,但不能用于高速计数输入端,只适合低速变化的信号。

网友C:
电容就是滤波电容,用电容就是为了防止干忧信号。如果你的PLC和其它设备的接地可靠的话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特别是变频器,直流调速器,大功率用电设备会产生二次三次谐波或者高次谐波,就会对输入信号产生干忧。
绿色的微笑

网友D:
信号输入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E:
104就是一万金油,效果钢钢的

网友F:
早 用 过 了 可以

网友G:
104是多少?

网友H:
104就是0.1微法

网友I:
0.1U的充电时间是多少?可以过滤多少频率以上的干扰?

网友J:
FX2N的PLC还可以COM接地有奇效

网友K:
COM接+ 才比较抗干扰

网友L:
这个办法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104就是0.1微法
104的前2位表示基数,后1位4表示10的4次方(倍率),即10X10000=100000微微法。1000000微微法=1微法。
所以104 应该为 100000微微法 / 1000000微微法 = 0.1微法

网友M:
104的电容,就是在10后面再加上4个0 (pf),即10 0000pf.就是0.1uf。

网友N:
电容可以滤除尖峰脉冲,这样做有点道理!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O:
装滤波器更好。

网友P:
“FX2N的PLC还可以COM接地有奇效”
但更多的是可能烧PLC电源。

网友Q:
以后出现这问题也这么解决

网友R:
电容“同交流,隔直流”
干扰就是没用脉冲信号,会在电容上通过,而减小对输入端口的影响。
至于选多大的电容就不清楚了

网友S:
104就是10的四次方皮法

网友T:
104是滤高频谐波的,电解电容是滤低频谐波的。你可以观察一下,假如系统有变频器,只有整机运行时,输入点才闪烁,则干扰是变频器造成。变频器最好在电源侧加电抗器,变频器至电机是连接线最好用屏蔽电缆

网友U:
这个办法,说明书上也有讲的。的确有用。
“偏方治百病” 探讨PLC干扰措施的原因分析

网友V:
很久不用三菱了!用西门子的感觉抗干扰好!

网友W:
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