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步科触摸屏与电脑串口通信线的制作

楼主(2012-06-06):
如题,屏的型号是MT506T,求九针公头与母头的接线图。本人初学触摸屏,请老师们赐教!

网友A:
MT500的引脚定义图如下图。使用手册上有的哦~

网友B:
MT500系列触摸屏下载线接线图:针脚定义 PC端:2/3/5 触摸屏端:7/8/5 接线方法: 2-7 3-8 5-5 由于2边的都是九针母头,请注意不要插反了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