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定位模块程序几个问题

楼主(2012-06-06):
[DFRO H0 K800 D5100 K1]
[DFRO H0 K900 D5102 K1]语句中d5100和d5102地址是任意选择的还是有固定的一一对应的?用d7000和d7002可以代替吗?

网友A:
当然可以!K800 和K900是定位模块里面的参数!这个指令的意思就是把K800 和K900 里面的数据读出来写入D5100和D5102里面的。800和900存储的是马达运行的当前值

楼主:
那想追问下楼上的高手,这条程序只是把进给值读出来存在d5100里面,方便调试用是吗,在程序里应该没有起到别的作用吧?(在程序里就一个d5100)

网友A:
有用!可以用当前进给值和设定值比较置位定位完成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