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三菱PLC死机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2-06-06):
求帮助! 我们这的plc基本上一两天的时间就死一次
SS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死机是哪样的?最好是详细一点的现象。是所有输出都没有还是什么?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B:
原装的不会死机,如果死机,要检查一下,是不是买到山寨货了

楼主:
就是全部输出都没有.. 但是关机之后又OK.
SS

网友C:
1.程序被弄了手脚
2 买的是山寨机
如是正品请读出程序检查
仅个人意见
QQ:532904130

楼主:
本人以为主要是plc中自己所编程序的质量问题
S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以为主要是plc中自己所编程序的质量问题
[/q程序是谁编写的?
QQ:532904130

网友D:
假货的可能性占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一是程式的问题(如程式问题故障灯会亮停机)

网友E:
M8034 ???????????
仿货物 !!!!!

网友F:
还没见过PLC死机呢,估计是程式问题,好好在线监控一下

网友G:
程序搞死机做过,因为输入信号而死机也见过。重要你要好好分析原因

网友H:
正常三菱PLC要死機很困難,故意打死它比較有可能.
不然就是買到三寨版的

网友I: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J:
PLC死机很少见,如果是山寨一定会发热,检查一下CPU有没有发热。

网友K:
死机要看是什么情况死机,1:如果是机器停在哪里不懂,先看看PLC通讯是否断开,输入输出点是否还有反应。2:死机是手动拨动一下PLC开关看看是否可以运行和停在。如果是问题1应该是程序编制质量问题,可以监控程序看情况。如果是问题2应该是买到了山寨版PLC,plc本身有问题,可以换个正版PLC看下。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了..  进入大家庭很好..  人多力量大!!!!
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