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6-06):
CMP K1M0 K0 M10
如果M0为0 M1为1 M2,M3为0
此时存入M10的数值为0还是1
如果存入D10的话是不是:M0是最低位

网友A:
如果M0为0 M1为1 M2,M3为0
此时存入M10的数值为0
如果存入D10的话
M0是最低位

网友B:
如果M0为0 M1为1 M2,M3为0
K1M0 >0
M10为1

网友C:
如果M0为0 M1为1 M2,M3为0
K1M0 >0
M10为1
QQ:532904130

楼主:
CMP K1M0 K0 M10
如果M0,M1,M2,M3为:0110
此时比较结果为1,所以M10为:on是否正确?
由于是四位,M11是否受影响

网友D:
M10为ON是正确的
M11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