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6):
        我的Fx2n 2da按照手册上,短接IOUT和com端口,并接fx2n com口。但是这样没有输出。而且我上电后测量VOUT和COM端口等等电位..不短接时IOUT相对于其他两端都是有十二点几伏的电压..
       我拿到这个是没太注意直接按4da写的程序,也就是对他保留的缓冲区进行了操作,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2ad与4ad的程序不一样的
开始没注意那个不一样,后来改过来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它的保留缓冲区进行操作的结果

网友B:
2DA怎么能用4DA的程序?都不一样的哦
开始没注意那个不一样,后来改过来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它的保留缓冲区进行操作的结果
QQ:532904130

网友C:
2DA程序比较麻烦,要8位4位分开转,具体看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开始没注意那个不一样,后来改过来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它的保留缓冲区进行操作的结果
而且我也是分开写的

楼主:
开始没注意那个不一样,后来改过来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它的保留缓冲区进行操作的结果

网友B:
你用手册上的程序试下
QQ:53290413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DA程序比较麻烦,要8位4位分开转,具体看特殊功能模块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