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被一群人搞晕了!

楼主(2012-06-06):
这两天晕死我了.....到乡下调试几个恒压变频控制柜!第一次去。。。我的娘也,10几个人站在水泵房里。。这阵势把我吓了一跳....两个水泵正常运行。。。。压力上不去!马上几个说本地方言的在那七讲八讲。。还对我说!你们的变频器有问题! 我的天呀 大神呀!压力不够,控制会自动转换为工频运行的! 变频器等于没用了 关变频什么事呀!。。我告诉他们说可能那个装变送器的管子没水..堵死了!因为他们旁边也装了一根平行的管子接的一根几米高的透明软管,当水池满了的时候。。那跟水管一点水没有....在他们讨论了一个上午的情况下(还在村部开了个会)。。决定去通通那个装变送器的水管!结果,果然是堵住了。。我成吉思汗! 事情还没有结束!通好了压力有不过两台泵都全压运行的时候压力还是上不到指定的压力,他们又在那里拆水泵...我晕了! 坑爹呀! 把水泵换好了还是不行!..马上就说你们控制有问题.....我的主呀!救救我吧! 马达运行的时候 电压都是380V全压运行!..这...和控制有什么关系.........这么简单的一个控制被他们说神化了!!!.........................其实我觉得上不去的原因是因为马达功率小了(不过我只负责按他们要求在柜子)。。他们两个水泵要打几千米的水管....几百个阀门,,,,,我的天能够吗!
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请大大门提点,,是不是有我没想到的问题,导致压力上不去!虚心求教!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压力跟管径有很大关系。

网友A:
我2010年在一个做石材加工的工厂修设备的时候,也是一个供水的设备,1.5的电机两台,压力调的的0.5---2.0Mpa,容器很小。所以电机频繁启动,接触器几天换一个,我就关了一台电机,把压力调大了,电流也正常,频繁启动得到改善,但是老板边没人懂,又不听你的,非要用两台。我无奈的走了。有时候沟通真的很困难。是我该弄的我一定搞好,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我只能一笑而过。

网友B:
哈哈,神奇的事天天都有发生。

网友C:
正常事 天天有发生

网友D:
要先了解控制过程,不要一去就先下手,等你下手下不下去的时候你再来想的话就迟了!

网友E:
搞这行有时候真很无奈。讲了他们听不懂。
jxh668

网友F:
出水管太大,压力就上不去
下载积分:+3(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我也觉得是,不 ..

网友G:
学习了一些,更想接触这样设备

网友H:
白干的事也天天发生。

网友I:
可能是管道大小问题。也可能是电机功率小了

网友J:
无缘无故的控制;就像无缘无故的管理!
为控制二控制,为管理二管理!

网友K:
压力跟管径有很大关系 我们当农民的孩子就知道 家里稻田 抽水 你要是把管配大点的话高的地方就是上不去的

网友L:
做售后服务要和他们讲道理或拿出证据,靠发牢骚是没用的

网友M:
还是设备与工艺不匹配,建议加大水泵。

楼主:
受教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N:
老大,你了解水泵扬程多大?水泵流量满足要求吗?如果水泵扬程小,流量要求大的话你十台水泵都达不到超限的压力呀!

网友O:
换大口径水泵吧,肯定行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P:
请计算你工程的扬程与流量后再配置泵的大小。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更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网友Q:
应该是水泵的扬程不够。

楼主:
两个水泵 一个杨程7米 流量750 一个杨程6.5米 流量684........但是今天他们抽光水我下去看了下 感觉他们的出水管好大呀.........因为 管道设计,不是我们做的 不好发言!
每天一点点

网友R:
可怜的楼主,你工作的压力确实有点大,居然还有这样的工作压力,哥少见,也没见过!

网友S:
引用第23楼小小一电工于19711128 11:25发表的  :
两个水泵 一个杨程7米 流量750 一个杨程6.5米 流量684........但是今天他们抽光水我下去看了下 感觉他们的出水管好大呀.........因为 管道设计,不是我们做的 不好发言!

搞清楚扬程与吸程

网友T:
恒压供水,就是压力低于设定压力,变频器加速,反之减速,其它的和你的电气没关系,想搞明白的话,就好好学习下流体力学和液压原理

网友U:
呵呵,正常遇到这种事应该不在少数啊

网友V:
秀才遇到兵了

网友W:
对付这些人,用简单的比如说明问题,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搞定事情,他们就服的.压力不够,把出口关了一半,或更小,看压力能否上去,否则可能水泵也有问题,如果压力上去了,那得检查电机是否超电流,这样的问题应该好解决.

网友X:
电机有可能小了,还是要看管的大小,是否和电机配套,2级的电机还是4级或许还是其他级数?

网友Y:
工控人的苦

网友Z:
你好,我就是专业从事恒压供水的。你这个情况可以通过关小出水口的阀门(一般都应该有)来看看压力能上去了不?上的去的话说明泵选小了,一定要注意出水口没有别的回路再流回泵前回路。我曾经就在山西遇见过这个情况。当时设备前的水表呼呼的跑,可是压力上不去,关小了出水口阀门就上去了。三台37KW的泵工频全速都不见压力涨,我跟那村主任说是有回路他不听,最后我自己挨着掀井盖,找到了。。。

网友AA:
泵选小了 这种对牛弹琴的事天天有,他们怎么说一笑而过了。 你解释一天他们也不明白的。

网友AB:
管径大了

网友AC:
把水管输出关死测试下不就行了。

网友AD:
水压与水的流量成反比,当然水泵的进水管径不能太小,太小了压力也上不去。

网友AE:
???是有点晕
zsh340

网友AF:
如果压力升不上去,一个是电机功率不匹配,另一个原因就是管道直径的问题了。

楼主:
我都不管了 让他们弄!早就得出结论了! 那就是柜子没有问题! 明着和他们说 电机我给你380V/50HZ的电(电机的额定值)。。。他们说我接触器选小了? 我汗呀 前几天他们去换了个新柜子过去(不是我做的)! 我笑了,还叫我去看!一样打不上压力。。。。悲哀呀!悲哀
每天一点点

网友AG:
有时候工作,不是搞好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学会如何沟通。

网友AH:
查一下电机有没有被人接成反转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H:
问题是一定有的要不然人家以前是怎么用的又不是刚装下去就这个样子,外行只认一个理就是以前能用现在不能用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I:
想起20年前的一事,水泵扬程70米,但运行时只能到10米左右。压力上不去。查水泵,查管线,阀,都没问题。
最后发现,施工时,工人把进水管口做长了点,离水罐底仅有3CM长。切去一段后,水泵正常。

网友AJ:
向前辈学习,我没接触过恒压供水,你们用的是压力开关还是压力传感器啊,恒压能供水一般能供多少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