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6):
GX Developer软件中智能模块为什么打不开啊!

网友A:
智能模块要装对应的软件的,装了才能打开

不同模块有不同的软件,比如:
GX Configurator-AD
GX Configurator-AS
GX Configurator-CT
GX Configurator-DA
GX Configurator-DN
GX Configurator-DP
GX Configurator-FL
GX Configurator-MB
GX Configurator-PT
有十多种,下载地址:http://down.ymmfa.com/?type=soft
以前也有装过,好像只要装AD、DA还有好像是QP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B:
用gx work2 1.77f 打开
GX WORK2确实可以打开,但个人认为GX WORK2的软件虽然把所有的功能都集中起来了,但是界面很紧凑,而且明显在“交互参考”的时候,不能像Developer那样点击什么就交互参考什么!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遭遇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