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触摸屏GT1050

楼主(2012-06-06):
我有一个FX1N的PLC,二个触摸屏GT1050,以前只用过一个触摸屏和PLC通信的,现在要加一个,怎样弄啊,触摸屏程序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设置一下参数就可以了,怎么设置? 请各位兄弟帮忙啊?谢谢了!
工控人生

网友A:
你以前那个GOT是不是直接用编程口连接通讯的?
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再加一个485的模块来和另一个GOT通讯

楼主:
引用楼主zz597613330于2012-06-06 14:27发表的 二个触摸屏GT1050 :
没有485,232可以吗?
工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