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PLC与PLC通讯一定要两台一样的PLC?

楼主(2012-06-06):
最近在看PLC与PLC通讯,但看了下FX1N-485BD的手册上有这么句话,“485BD可以在两台FX1S系列PLC(二台FX1N系列PLC)一对一基础上自动完成50个辅助和10个数据寄存器的数据交换同”。
是不是说一定要两台一样型号的PLC?还是两台可以不一样只是没有上面所说的“一对一基础上自动完成”?
如果不一样的可以?那该如何编程,找了好多资料都不清不楚,绝大多数都是FX2N与FX2N之间的

网友A:
可以PLC不一样,但是协议要一样

网友A:
和物理接线一样

网友B:
就好像人说话一样,你说方言,他也说方言,可两人不是一个地方的,沟通不了,所以都说普通话,协议一样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版主说的通俗易懂。

网友E:
我也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好像人说话一样,你说方言,他也说方言,可两人不是一个地方的,沟通不了,所以都说普通话,协议一样
通讯协议我明白,我的意思是说,是否fx1s只能与fx1s通讯,去看了fx通讯手册,因为1s与1n的辅助继电器与数据寄存器的地址不同,所以无法自动更新,我就是想知道不一样的fx之间如何485通讯

楼主:
还是新手,请指引个方向

网友F:
协议一样,不同的牌子都可以的,西西

网友G:
协议一定要一样

网友H:
可以走总线

网友I:
并联连接要同一个型号的,N:N连接可以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