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6):
威纶触摸屏(TK6102i)无法下载程序到屏上,编程软件提示是:请检查密码和USB数据线。另外触摸屏送电是黑屏,屏中间有个黑色的×,没有连接PLC。这个触摸屏只能用USB数据线下载程序,我安装完USB驱动以后下载了一次程序,但是软件提示字体错误后就出现上述情况。求教。。。。急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A:
你下载的时候u,可能设置了密码了,默认是111111,或者你清空内存,[也就是刷OS],然后重新下载。

网友B:
MT6056i、MT8070i我使用的较多,经常USB下载程序错误,后把周边伺服马达断电再下载正常。USB口容易被干扰。
每次都是这样解决的。有时变频器也会干扰下载。

网友C:
送电是黑屏,也有可能是你的输入电压不对,我昨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将拔码开关1拔到ON状态,然后上电,会到触摸校准模式,等校准完后,会弹出一个提示:要不要重新初始化系统,输入YES后确认,就将系统初始化了,还有一种触摸屏正常情况同电脑用USB口联接都会响一声,如果没响这一声,基本上可以确认主板没有启动启来,这种只能维修了。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E:
引用楼主anddylihua于2012-06-06 15:05发表的 威纶触摸屏无法下载程序 :
威纶触摸屏(TK6102i)无法下载程序到屏上,编程软件提示是:请检查密码和USB数据线。另外触摸屏送电是黑屏,屏中间有个黑色的×,没有连接PLC。这个触摸屏只能用USB数据线下载程序,我安装完USB驱动以后下载了一次程序,但是软件提示字体错误后就出现上述情况。求教。。。。急

我以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屏是TK6070iH,软件是EB8000的,总提示:请检查密码和USB数据线.试过在触摸校准和恢复初始密码模式恢复密码,但触控校准后,并没出现恢复密码的提示窗口,同正常模式上电显示一样为:i series    请教各位!楼主如有了解决方法以请说出来分享。
另补充:电压没错,电脑以检测到数据线了。干扰问题应该不存在,我是在房间,就电脑,开关电源,剩下就是触摸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以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屏是TK6070iH,软件是EB8000的,总提示:请检查密码和USB数据线.试过在触摸校准和恢复初始密码模式恢复密码,但触控校准后,并没出现恢复密码的提示窗口,同正常模式上电显示一样为:i series    请教各位!楼主如有了解决方法以请说出来分享。
另补充:电压没错,电脑以检测到数据线了。干扰问题应该不存在,我是在房间,就电脑,开关电源,剩下就是触摸屏了。

我遇到过,搞了半天,最后是因为有一个图片太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搞了半天,最后是因为有一个图片太大了。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你讲的这个问题在我这里可以排除,因为我是在练习,就做了几个按钮和指示灯。

网友G:
威纶屏问题多

网友H(2013-02-26):
我的也没搞定。密码111111不对不知何故?

网友I:
数据线质量不有时也会出现过这样的
本人就遇到过 换一条新的又可以了

网友J:
USB线太垃圾了!

网友K:
威纶屏问题真的很多

网友J:
4楼己经说了,你的屏后面的DIP开关没拔对

网友L:
设置问题,到官网下点资料看看

网友M(2022-10-03):
版本与实际触摸屏型号不对应,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找对应软件,然后找对应型号,下载的时候,切记把韧体打√,重点切记切记,然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