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ON-40MR-ES

楼主(2012-06-06):
FXON-40MR-ES没有COM只有S/S不知怎么接线,请教如何接线

楼主:
大家都没有接触过吗?

网友A:
这只是一个扩展,需要挂靠在主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用 NPN S/S要接 + 如果是PNP S/S要接 -- S/S不接,輸入點是無法動作

楼主:
关键是PLC本体电压是220v 难道要外接24v ?

网友C:
PLC应该有内置的DC24V输出,如果没有,或者容量不够用的话,只能外接DC24V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