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6):
,,,被逼的没办法了,,,把变频频率调到65Hz,,,,,转速上来了,打水也多了,但是我很怕把他们水泵搞废了,,,大大们快帮忙呀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叫他们买个好点的 说不定说你弄坏的,叫你赔

网友B:
你说是他们的水泵质量不行,变频器又不会坏。o(>﹏<)o千万别怕。我在后面顶你。

网友C:
引用楼主小小一电工于2012-06-06 15:48发表的 马达转速问题 :
,,,被逼的没办法了,,,把变频频率调到65Hz,,,,,转速上来了,打水也多了,但是我很怕把他们水泵搞废了,,,大大们快帮忙呀

注意马达温度!!!一般变频频率不能超过电机工作频率,否则烧电机.

网友D:
频率调65HZ的目的是什么?变频器是恒功率的话调到100HZ也没用呀!

网友E:
65Hz应该没问题,我们的起重机经常调到60,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调65HZ的目的是什么?变频器是恒功率的话调到100HZ也没用呀!

都说了没办法了。。为了提高马达转速!来达到进水率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65HZ没问题的

网友G:
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是2  4  6  8极电机?

网友H:
换个新的吧。。

网友I:
这个频率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确认电机在此频率工作时的额定电流值是否超范围。也说明泵的额定排量计算偏小了。

网友J:
注意电流、电机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是2 4 6 8极电机?
4级1470转,,,,其实我建议他们换个2极的。。不过他们硬说够了 我沉默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K:
这要看是不是专用变频电机.

网友L:
只要轴承没问韪,是可行的。

网友M:
没事,坏了就换呗。

网友N:
你的电机是变频的还担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