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

楼主(2012-06-06):
PLC控制威纶通触摸屏切换画面锁屏怎么做。就是让触摸屏暂时失效。PLC不受影响。什么PLC都可以。

网友A(2012-07-06):
用PLC控制元件切换基本窗口,在基本窗口上设置密码和元件的 安全等级。至于PLC程序可用一个触点驱动一个Mov指令把想显示的窗口号赋给PLC的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