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6):
今天突然好兴致,瞄到一本电子方面的书籍,翻阅了一下发现电子这方面真的是严重不足啊,一个整流滤波电路都还没有搞清楚?
    请问大家220V经过整流滤波后怎么会升至300V?既然是直流,滤波电容是电解电容,作用是隔直流通交流,那作用是吸收整流后的交流成分吗?而达到一个电容补偿达到升压300V吗?那滤波电容应该如何选择?
    三极管的导通条件;看了下三极管方面知识,书上给出了几个模型电路,什么共基极,共射极,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又电流放大,也有电压放大是吗?我上的3图分别是什么放大电路?
    9013这只管是电流放大器件还是电压放大器件?如何将它导通,开关管应该与光电开关的工作原理差不多吧,NPN就是共阳极漏型输出吧P位+电源-COM端N端分别是输入和输出吧。那9013如何使其做开关使用呢?

网友A:
建议你还是看看书吧,书上都有,多想,三级管的导通条件书上都有~~~~
  •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滤波整流,电压升高,主要原因是是因为那个漏波电容引起的,没有那个漏波电容是不会升高的。
    2,你三个图中的第二个图应该不对,那样不会工作的,因为基极反偏了
    3。9013是电流放大,在基极串一个2K电 阻,并接上24V直流电。集电极直接24V电源(直流),
        发射极接电灯泡一端,灯泡另一端接负极。控制基极与24V电源的通断,就可以控制灯的亮与暗,就相当于开关了。
  •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楼主长丰实业于2012-06-06 18:23发表的 电子菜鸟,求大神指教 :
    [attachment=85753] 今天突然好兴致,瞄到一本电子方面的书籍,翻阅了一下发现电子这方面真的是严重不足啊,一个整流滤波电路都还没有搞清楚?
        请问大家220V经过整流滤波后怎么会升至300V?既然是直流,滤波电容是电解电容,作用是隔直流通交流,那作用是吸收整流后的交流成分吗?而达到一个电容补偿达到升压300V吗?那滤波电容应该如何选择?
        三极管的导通条件;看了下三极管方面知识,书上给出了几个模型电路,什么共基极,共射极,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又电流放大,也有电压放大是吗?我上的3图分别是什么放大电路?
        9013这只管是电流放大器件还是电压放大器件?如何将它导通,开关管应该与光电开关的工作原理差不多吧,NPN就是共阳极漏型输出吧P位+电源-COM端N端分别是输入和输出吧。那9013如何使其做开关使用呢?

    我们测量的交流电220V是有效值,峰值是 220 × √2 =  220 × 1.414 =  311V
    由于电容的充放电原理,因此,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311V左右。
    滤波电容一般选择为400V,容量要根据你负载大小,负载越大,容量就要越大,如选得小了,电容充放电来不及,那么输出直流电压就会有波动,不稳定,这也就是发烧友在制作功放时,电容要10000UF以上的原因,瞬态响应好。

    图片上所示,只是想说明基极没有电流,那么集电极也没电流流过。
    中间这一张,基极上的电源极性接反了,所以没有电流,也是正确的,如果他把极性接对了,那么基极就会有电流流过,如果有电流流过,那么,集电极也会有电流流过而不是0了。
    我认为是故意接错的。

    至于你说的 9013  这只管子是电流放大还是电压放大,百度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要学电子,一步一来,别急着把这么多问题一起问,每天解决一个问题,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就全部解决了。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优秀文章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D:
       请问大家220V经过整流滤波后怎么会升至300V?既然是直流,滤波电容是电解电容,作用是隔直流通交流,那作用是吸收整流后的交流成分吗?而达到一个电容补偿达到升压300V吗?那滤波电容应该如何选择?
    整流后的电压值乘1.2就是滤波后的有效电压。滤波的作用只是在正弦波最大值过后,有效值趋于下降时,电能量对负载的补充,使电源波形平滑。也可以这样理解为滤波只是“填平”正弦波的“谷”。容量选择一般视负载的大小、要求高低而定,一般选择100UF以上,电压选择为400V或者450V。
    没有看过你的资料,不能妄加评判。图2应该画的是PNP结晶体管(根据电流表示判断)
    晶体管一般分三个工作区间:截止、放大、饱和。
    看晶体管的工作线性图就明白。
  •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E:
    我们测量的交流电220V是有效值,峰值是 220 × √2 =  220 × 1.414 =  311V
    由于电容的充放电原理,因此,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311V左右
  •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 接线端子 www.nachi.com.hk

网友F:
    貌似模拟电子技术这本书能找到楼主想要的答案
  •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 专心学工控技术,请各位帮忙指教

网友G:
    交流电的220是平均值,315是峰值
  •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