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200PLC通信不上有实际图片

楼主(2012-06-06):
请教下200PLC通信不上,参数没有设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线我可以肯定没问题,我怀颖是PLC问题,但不能确定有好的方法请说下

网友A:
我要是碰到这情况,就用最笨的办法,软件不关,去通讯另一台PLC,如手上没有第二台PLC,可用叫朋友/网友远程通讯一下试试,

楼主:
个人的东西是不能带到公司,要是能的话早就知道是什么问题,因为这线在公司可以正常通信的

网友B:
在这个位置点击“默认”再连试试:

楼主:
一般都是默认的, 我选择其他的也不行

网友B:
把PLC打到STOP状态,再在上面所说的点击默认,然后再连。
试试,又不要钱。

网友B:
理由是:1、不知道有谁改了通讯参数没有,所以要点一下默认;
2、PLC中是不是已经设置该Port口为其它通讯用了,而现在又要用PPI连,所以要先停止PLC运行。

网友C:
看截图不是能通信吗,plc远程设定2就可以通信了,试一下!

网友D:
PLC 不太可能坏吧 除非仿制的

网友E:
PLC通讯部分电路不良,你可以改一个通讯速率,可能就通讯得很好了

网友F:
COM口和站号对吗?

网友G:
你用的编程电缆我怀疑不是原装的

网友H:
PLC打到STOP然后再试!

网友I:
远程设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