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指令问题

楼主(2012-06-06):
在CPM1A上用这个指令怎样搞都会是红色呢?操作说明书上也找不到有关PLUS的指令说明.

网友A:
兄弟这个我也不懂,帮你顶起来

网友B:
应该有两种情况,1.你没有指定值或者格式错误,2,可能这种型号的plc没有这种指令

网友C:
要么是指令不支持,要么是你参数错误!

网友D:
应该是没有这个指令吧

网友E:
指令是绝对有的,只是而更能是你输入的条件少了。编程手册上说的很详细。
相信自我!

网友F:
在设置里面将plus这个指令设置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G:
你这个指令后面好像还有东西连接??这应该就相当于输出啊。

网友H:
描述:指令说明
描述:指令输入样例
指令的参数设置错误:端口指定符可输入000或010(仅CPM2A/2C支持);控制数据可输入000或001(仅CPM2A/2C支持);脉冲数需输入一个字地址(占两个字),不可输入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