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C251的问题,紧急啊

楼主(2012-06-06):
今天调试程序的时候遇到个奇怪问题
我用一只编码器检测电机转数,采用的是双相双输入,高速计数器用的是C251;
X000,X001分别接编码器A,B用于计数,X002接编码器A用于测速;
当电机反转时正常;
正转时,点动也正常,
持续正转运行时,脉冲数先是增加,1秒左右后,便开始递减,然后过零;
奇怪的是,我用开关位置状态,显示的正反转指示,这与计数器增减计数根本没关系,此时也同时有正转显示变成反转。
郁闷中,是PLC质量问题,还是编码器质量问题,还是程序问题,请高手帮忙诊断。

网友A:
X2在高速计数器中的定义是复位输入,在说了你用的是C251,C251本身的定义就只有X0,X1。不用看就是你用的计数器编号不正确。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