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定位模块当前进给值清零的方法

楼主(2012-06-06):
大家好,谁知道QD75定位模块当前进给值清零的方法???
Md.20 当前进给值1~4轴地址 800 900 1000 1100
先谢过

网友A:
用mov指令把k0写进进给值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
mov K0 就好ㄌ

网友C:
用更改当前值就行
QD75资料9-109有样例程序
下载积分:+1(gdj-gdj)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楼主:有个小问题想说下,你定义的第二轴应该用G1600,G1700是第三轴的命令位置吧

楼主:
Y32(凸轮2定位启动)是第三轴,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