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06):
我想在输送带上装一个计数器,产品是50公斤的包装袋,因为加工量不均匀,有时候输送带上的产品有可能连袋的情况。请各位师傅们推荐一种可靠的方案或计数器。先谢了!

网友A:
再装个输送带,产品在两个输送带之间转换时,肯定能分开,再计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