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帮忙

楼主(2012-06-07):
为什么我家电脑WIN7 64位系统,可以安装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8.86中文版。而且都很正常
但是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ver7.16英文版,GX Configurator-AD v2 (含英文手册)以及PRO-FACE 2.2
安装不了,需要DP64什么的,安装了那个软件,后面重新安装,又提示774K什么的。
到现在已启动那些软件就出现 请重新安装该软件

网友A:
装gx work 1.77f 吧

楼主:
问题是,我想学习QD75,想知道怎么下载程序以及上传程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QD75的数据备份什么的。

楼主:
本人之前是学习欧姆龙的,现在刚开始起步学习三菱

网友B:
QD75可以通过PLC程序或GX Configurator-QP对其进行设定

网友A:
问题是,我想学习QD75,想知道怎么下载程序以及上传程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QD75的数据备份什么的。
GX WORK可以直接读取定位模块的参数并保存,GXWORK2 1.77F版本比GX Developer ver8.86版本高

楼主:
那GX WORK能否对QD75进行数据还原么?
比如,我的QD75坏了,更换一个,我该怎么进行数据的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