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和三菱PLC通过232口通讯,工控机上需要安装什么硬件和软件

楼主(2012-06-07):
工控机和三菱PLC通过232口通讯,工控机上需要安装什么硬件和软件

网友A:
232通讯的话,工控机带232口,所以不要任何硬件,232口不够用,再加PCI卡,那是另外的。
软件的话可以自己选,编程软件,组态软件都可以。

网友B:
用VB编个界面,再用个控件

网友C:
如果有就直接用
如果没有就加个232板卡再安装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