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H+Q172运动控制CPU求助 打开MT-DEVELPOER一直提示sscpdr6.dll无法启动

楼主(2012-06-07):
打开GSV22P的program editor后提示sscpdr6.dll无法启动,我按照本站站长的一个帖子下载后放在Sw6Servome文件夹中依然相同问题 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谢谢了 急啊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试一下

网友B:
你什么操作系统?如果有杀毒软件,安全卫士之类的,最好关闭这类软件再安装。

网友C:
相同的问题,求解,急,万分感谢~~~~~

网友D(2013-04-23):
在驱动精灵的软件宝库中查找VC,下载第1,4,5安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