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水泵控制器接线。

楼主(2012-06-07):
水泵压力控制器输出怎么就3根线呢?我想接1个高1个低限位,可就3跟线电源都不够用。
努力。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是不是两根是信号线...还有一根是接地呀! 个人意见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用表量一下,控制器说明书看看啊。应该与空压机的压力开关差不多的。
相信自我!

网友C:
二楼说得对吧,按说两根线就好啊 高低位监测探头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探头一根线,然后配,两个探头相当于开关触点,液位达到两探头时液体导电将它导通,应该是这样子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com点,高点,低点。用万用表一量

楼主:
打开看知道是什么原理了。是2根电源线,2根输出节点。(一共4根线)其中有一个根上面画个接地标志我直接无视了。谢谢各位了!
努力。

网友E:
就等于一个常开,一个常闭的啦~~~~当然是三根线~~~

网友F:
压力控制器?是压力传感器?还是压力继电器?

网友G:
3根线,1根为高压长闭节点。1根为低压长开节点,1根为公共线。

网友G:
是自动上水器吗、
电源是多少伏

楼主:
一共是4根线的,2根接电源220V,剩2根是报警节点,是一个压力控制器,控制压力大小。
努力。

网友H:
看说明书有这功能不,有的话应该有公共线的

网友I:
楼主也太抽象了吧

网友J:
发几张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K:
楼主发个图片上来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L:
哈哈,控制器和电接点压力表是一样的原理,当然要有3根线,com ,上限 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