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2-06-07):
要求如图,本人刚学PLC,不知怎样才能做到

我以前发上来的一个用S7-200做的,跟这原理一样,懂西门子的能否将它转换成三菱的呢?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0124.html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没有人出来解答,自己顶一下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高手都不出来解答吗?

网友A:
用移位寄存器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移位寄存器

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B:
将距离转换成相对应的编码器脉冲个数,用比较指令!

网友C:
看一下金田豪迈封边机原理,在传送带上装有一记忆编码器,用来跟踪传送带上所有的工件的位置,在输送带入口端装有一容式传器,用来查测工件的位置和工件长度。那些高频电机切刀用伺服跟踪就不用说了,在国内目前还是没有做出来的。简单有位置跟踪南兴和其它一些木工机械厂虽然说有开发,但美中不足。德国四端封IMA(颐迈)和HOMAG(豪迈)也都要两千来万,木工机械的龙头老大,封边机自动跟踪程序我也在想了好久没有做出来,也找了很多工程师也都没有谁做出来过。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D:
需要更多條件

网友C:
没有其它条件的,传送带加编码器和一进料处开关,条件就是这么多的,人家输出是可以做到无数个跟踪。意大利磨边机也是这样做的。和封边机一样的。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金田豪迈封边机原理,在传送带上装有一记忆编码器,用来跟踪传送带上所有的工件的位置,在输送带入口端装有一容式传器,用来查测工件的位置和工件长度。那些高频电机切刀用伺服跟踪就不用说了,在国内目前还是没有做出来的。简单有位置跟踪南兴和其它一些木工机械厂虽然说有开发,但美中不足。德国四端封IMA(颐迈)和HOMAG(豪迈)也都要两千来万,木工机械的龙头老大,封边机自动跟踪程序我也在想了好久没有做出来,也找了很多工程师也都没有谁做出来过。期待高手出现。。。。。

我们公司在外面请来的人做的,他说他研究了7年,怎么问他也不肯透露一丝,共同期待高手出现。。。。。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距离转换成相对应的编码器脉冲个数,用比较指令!

当第二个工件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其它条件的,传送带加编码器和一进料处开关,条件就是这么多的,人家输出是可以做到无数个跟踪。意大利磨边机也是这样做的。和封边机一样的。

确实如此

网友B:
当第二个工件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高速计数器入中时清零
零点到第一工件的距离是100mm 假设编码器输出的是100个脉冲出.
第二个工作距离第一个工作是200mm ,那么计数器的当前值就是300个脉冲
第一个工作到入口开头的距离是100 脉冲量是100 存入D0
第二个工作到入口开关的距离是300mm脉冲量是300 存入d2
ld m8000
dmov c235/c246 dm100
ld m8000
and= c235/c246 d0
set y0
out t0 k3
ld t0
rst y0
and= c235/c246 d1
set y1
out t1 k10
ld t1
rst y1
  •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工件不定时的进入输送带吗?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工件不定时的进入输送带吗?

    是的,不定时

网友B:
    如果工件是不定时的进入的话,那么编码器就是用来进行测速的,同样的道理,因为你的工件的距离是死的,除以当前的速度就第一个加一位到入口开关的时间,也就是有十二个时间.
    第一个加工位到入口开关的时间是1s 时间存储在D0
    第二个加工位到入口天关的时间是4s 时间存储在d2..........d12
    ld m8000
    inc d200
    and> d200 k12
    rst d200
    k12是输送带放满工作最多的个个数
    and= d200 k1 set m0
    and= d200 k2 set m1

    那么第一个工作进入时set m0
    ldp 入口开关 set m0 m0第一个工件/ ld m0/ out t0 d0  d0是每一个工作位到入口开关的距离/ld t1 /ldi t2 /out m100 m100加工/
                                                                              /out t2 k3加工时间
    ldp 入口开关set m1 M1每第二个工作  ld m1 /out t30 d0   ld t30/ldi t31/out m200
                                                                                                    /out t31 k3
    当最后一个工作加工完后得到位相对应的m0/m1............. m12
    ld  m100
    or m200
    out y0

网友B:
    重要问题件少那就只能是程序多,条件多的话就是程序少,有那么多的事要做一个做就做全部。二个一起做就要分配!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问题件少那就只能是程序多,条件多的话就是程序少,有那么多的事要做一个做就做全部。二个一起做就要分配!

    那位师付在翻看时我看到他是用一个高速计数器C251,X3检测输送带速度

网友E:
    用光电开关也许就得了吧,PLC就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来判断
    相信自动化,与科技结缘

网友F:
    其实按我说,每个工作点装个感应器,总共11个,不要什么编码器等,反而更好编。例如1的X1,   Y1,那么1处就是LD  X1     OUT Y1............................

网友G:
    楼上方法虽然简单,但开关多了,故障率就高。

    其实用编码器也一样的原理,只是把 1~11 位置换算成对应的编码器转动数据
    从第一个工件进入开始就已确定这个工件的11个位置要有输出。
    第二个工件进入时,又要计算出11个位置。
    由于12米长度中,可能有N个工件,因此可能有很多位置要计算。
    所以说编程很复杂。
    难怪 9楼 朋友说,请来的工程师研究了7年。
  • 下载积分:+3(0760)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H:
    其实你把一个编码器拆分成两路输入,一路用来实时检测工件位置,一路用来定位定开关用,这这样就好了,只能给个参考

网友I:
    看来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挨家控制程序,如此珍物怎会有人肯出来放密,会此技术者,必以此技术发家也,哪能弄的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其实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J:
    从X2到每个工位间的脉冲数是固定的也是触摸屏中可设置的.只要各工位设置的数与检测的数相等.电磁阀就开始工作.工作完成后.清零.循环使用,循环清零. 不知这样是否可行.19楼说的是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其实按我说,每个工作点装个感应器,总共11个,不要什么编码器等,反而更好编。例如1的X1,   Y1,那么1处就是LD  X1     OUT Y1............................

目前国内所做的封边机大多都是你所说的这种控制方式,输入点多了故障率高了不说,如果输送速度改变的话电磁阀动作跟踪也就变了,调机时间太长,还是德国佬设计最周密,一切都是自动调机自动跟踪,不定时放工件且工件长短不一都是一样的工作,如果说只能放几个工件的话还是不够完善,要想在以后升级加个跟踪动作就不好搞了,国外能做到无数个输出,并且随时可以修改程序加上去,我见过德国佬搞过,升级了程序加了几个跟踪点30万RMB。
  • 下载积分:+3(0760) 热心助人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K:
    本人没有做过此类木工机械,对此有些情况想了解清楚一点。
    1、1-11就是工位,是吗?
    2、每个工位的区域长度和间距是固定的吧?
    3、工件到达工位区域有没有检测传感器类的?
    4、工件长短不同和工件间距也都不同,是不是会有一个工件同时在两个工位区域的情况和两个工件在一个工位区域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或同时出现这两种情况?
    5、整个工作区域最多会同时出现多少工件在运行?
    6、输送带无极调速,就是使用模拟量控制,是用A/D和D/A模块来工控的吗?
    7、速度有反馈显示吗?采用什么反馈速度?
    ……
    见笑了!
    请多关照!

网友L:
    留个记号,饭后来看

网友M:
    顶一下,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期待高手解答。
    一笑而过

网友N:
    有点像角度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本人没有做过此类木工机械,对此有些情况想了解清楚一点。
    1、1-11就是工位,是吗?
    2、每个工位的区域长度和间距是固定的吧?
    3、工件到达工位区域有没有检测传感器类的?
    4、工件长短不同和工件间距也都不同,是不是会有一个工件同时在两个工位区域的情况和两个工件在一个工位区域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或同时出现这两种情况?

    回楼上兄弟1 可理解那11个就是工位
    2 每个工位间的距离是固定的,但输送带上的工件间的距离不一定是相等的。
    3 工件在工位的时候是没有传感器的,只有进料处一个传感器。
    4 工件有可能会很长,点用几个工位的距离。
    5 可以有N个工件出现。
    6调速方式不重要,能改变速度则行。
    7可以省略,速度显示不显示并不是重点。

    海纳百川

网友O:
    用增量式编码器E6C2-CWZ6C分辨率1021的欧姆龙编码器;通过高速计数器;c251来计算总脉冲数‘用位置比较指令来控制输出’需要4ad模块和高速计数器模块
    真诚到永远

网友K:
    工位与X2检测点的距离是恒定的,计算出按照当前的速度需要多少个脉冲到每一个工位。
    X2输入用上升沿检测到每个工件进入,和下降沿检测每个工件进入完毕;工件开始进入的同时启动一批对应的计数器,设定工件到达每个工位;工件进入完毕的同时,对应的工件长度就可以计算得出,并转换为脉冲数,这就是每个工位工作的脉冲数(或者说每个工位工作到工件经过完毕)。
    对每一个工件都这么考虑,其实工件之间的距离在这里就已经不在乎了!
    工位增加的时候将计数器的个数相应增加。

    粗浅之间,抛砖引玉!
    请多关照!

网友P:
    先研宄一下吧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挨家控制程序,如此珍物怎会有人肯出来放密,会此技术者,必以此技术发家也,哪能弄的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其实我也想知道,呵呵

    有道理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兄弟1 可理解那11个就是工位
    2 每个工位间的距离是固定的,但输送带上的工件间的距离不一定是相等的。
    3 工件在工位的时候是没有传感器的,只有进料处一个传感器。
    4 工件有可能会很长,点用几个工位的距离。

    回答得很好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工位与X2检测点的距离是恒定的,计算出按照当前的速度需要多少个脉冲到每一个工位。
    X2输入用上升沿检测到每个工件进入,和下降沿检测每个工件进入完毕;工件开始进入的同时启动一批对应的计数器,设定工件到达每个工位;工件进入完毕的同时,对应的工件长度就可以计算得出,并转换为脉冲数,这就是每个工位工作的脉冲数(或者说每个工位工作到工件经过完毕)。
    对每一个工件都这么考虑,其实工件之间的距离在这里就已经不在乎了!
    工位增加的时候将计数器的个数相应增加。

    这是一个办法,却不是最好的办法,你的计数器应改为计时器更好;人家只用一个计数器C25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工件是不定时的进入的话,那么编码器就是用来进行测速的,同样的道理,因为你的工件的距离是死的,除以当前的速度就第一个加一位到入口开关的时间,也就是有十二个时间.
第一个加工位到入口开关的时间是1s 时间存储在D0
第二个加工位到入口天关的时间是4s 时间存储在d2..........d12
ld m8000
inc d200

不可能是时间控制,有必要时设备还要暂停,速度随时可调,肯定是编码跟踪。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是时间控制,有必要时设备还要暂停,速度随时可调,肯定是编码跟踪。

用时间也是可以的,距离除以输送带速度等于时间

网友B:
用时间是可以的,你有暂停的话用断电保持的定时器就可以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时间是可以的,你有暂停的话用断电保持的定时器就可以

要用的定时器很多,而且必须是10ms定时器才有准确点,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机器还是可以的
精度要求高的就不行了

网友C:
用时间控制还有意义吗?那叫跟踪吗?那是现在国内最普遍土炮做法,大多都是N个开关加N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现在是讨论德国佬 的设计,全计数跟踪。

网友K:
各位,请问一下,针对某一位的发言进行回复的引用是怎么弄的啊?
请多关照!

网友Q: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困难,涉及到数据存储的问题,不过相信老外能做出来,中国人也能

网友R:
楼主是大岭山这一块的吧

网友C:
大岭山你也知道,看来你也是家具行业的了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是大岭山这一块的吧

我在中山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西门子的高手,看看一楼的西门子程序,也许可以得到启发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还没有人编出来?还是编出来了不愿与大家分享?

网友S:
发表点小看法:通过进料开关和编码器检测来料长度,通过编码器输入值检测当前运行长度,通过寄存器设定确定运行方式完成工艺。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发表点小看法:通过进料开关和编码器检测来料长度,通过编码器输入值检测当前运行长度,通过寄存器设定确定运行方式完成工艺。

能详细点吗?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高手都不肯解答,还是得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T:
看到过台湾的封边机,好像是用台达的做的,现在都快忘记了

网友U:
如果象是楼主那个流程就不难...德国的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11个工位预先计算好各个工位到入料传感器之间的距离脉冲值,再根据入料传感器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计算入料的长度,同时得出这个工件在这11个工位的动作阀值做一个有11条比较的TBL表格,同样11个工位就有11个比较表格了......讲到这里相信楼主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V:
请问楼主,1个脉冲代表多少距离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U:
如果象是楼主那个流程就不难...德国的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11个工位预先计算好各个工位到入料传感器之间的距离脉冲值,再根据入料传感器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计算入料的长度,同时得出这个工件在这11个工位的动作阀值做一个有11条比较的TBL表格,同样11个工位就有11个比较表格了......讲到这里相信楼主应该明白了吧.........

德国的只是工位不同,流程却是一样的

这位师付讲的我能明白,不明白的是只用一个计数器C251怎么来做,C251什么时候开始计数,什么时候复位,
还请师付讲详细点,不甚感激

网友W:
这种用移位指令貌似非常简单的啊……

网友C:
看似简单做起来难上加难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简单做起来难上加难

这位师付知道,这个不好篇

网友J:
工位固定后,就有了固定的距离,距离固定后,就有了固定的软地址位,同时也就有了有了固定的脉冲数,进口开关只是工件的进入起始点同时也具备检测工件的长度.用堆栈指令.移位指令,比较指令,就可实现各工位的工作.

网友X:
传送带上加上编码器,在进料口加一个进料检测,把每一个吹气口与检测口的距离算好存储,然后自己想想怎么去处理那些数据的关系啦……………我想跟石材的磨边机没多大区别,只是把磨头换成了电磁阀,希望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网友Y:
路过,学习的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X:
传送带上加上编码器,在进料口加一个进料检测,把每一个吹气口与检测口的距离算好存储,然后自己想想怎么去处理那些数据的关系啦……………我想跟石材的磨边机没多大区别,只是把磨头换成了电磁阀,希望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找个磨边机程序参考下

刚才在家园里下了一个磨边机的程序,可相差太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个磨边机程序参考下

刚才在家园里下了一个磨边机的程序,可相差太远了

国产木工发展太快了,机械外观模仿看起来很不错,细节工艺做就有点不到位了,说白了都太山寨了,楼主还是别看那些程序了。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木工发展太快了,机械外观模仿看起来很不错,细节工艺做就有点不到位了,说白了都太山寨了,楼主还是别看那些程序了。

这位师付,你也搞木工机械吗?
我在一楼附有S7-200的封边机程序,意大利的跟一楼的要求一样的,我看不懂,
能不能看看,如果懂S7-200的话,完全可以参考

网友C:
从事德国木工机械N多年了,现在已累了,不想玩这个了。

网友Z:
学习了,有时间再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AA:
  刚学,还看不懂。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这个是有难度,高手都不愿将自己的好程序拿来分享?

网友AB:


楼主:
有没有人研究出来了,分享一下

网友AC:
装个编码器,

网友AD:
公司要用得上的话倒想好好研究下!

楼主:
引用楼主0760于2012-06-07 12:25发表的 三菱PLC编程求助高手 :
要求如图,本人刚学PLC,不知怎样才能做到

我以前发上来的一个用S7-200做的,跟这原理一样,懂西门子的能否将它转换成三菱的呢?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0124.html

终于有高手看懂S7-200的程序了,期待他的解答

网友AE:
我记得好象只有贴边 和切刀才会感应开关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启停啊其它的削边,抛光都一直在运行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我记得好象只有贴边 和切刀才会感应开关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启停啊其它的削边,抛光都一直在运行啊

那是简单的封边机,其它还有预铣,开槽,追踪,砂边等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2-07-26):
近两个月了,不知有高手编出来没有,能否分享一下
1030186226@qq.com
本人将不甚感激

网友AF:
期待!!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这个没什么东西吗济南精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有需要联系我们3U的PLC也可以解密的

3U目前只能解一道密码!
zsh340

网友AH:
用三菱SFC编程方式能轻松完成。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用三菱SFC编程方式能轻松完成。

师付,请看清条件,有那么轻松,这么多高手还没做出来
不服篇一个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AI:
1个入料感应,1个编码器,1个C251确实可以搞定。我写过类似的程序,也是用三菱写的。这样的程序主要是对数据的处理相当复杂,而且程序量很大!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I:
1个入料感应,1个编码器,1个C251确实可以搞定。我写过类似的程序,也是用三菱写的。这样的程序主要是对数据的处理相当复杂,而且程序量很大!

这位师付,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1030186226@qq.com

网友AJ:
这个是一个数据处理程序,需要动态记录添加删除数据,在相应的地方调用,应该不会太难,放个原理差不多的程序出来,现在没啥动力去搞这程序。

这是一个检测一盘5000个IC的程序,流程如下:
用伺服电机带动一个IC一个IC的用CCD进行测试IC表面的字符是否正确,时间是80毫秒测试一个(包括电机运动时间),
测试完毕后,整盘料倒退,当倒退到IC表面字符异常时,停止并且报警用人手处理,如此循环处理,直到整盘料倒退完毕。
附件: IC测试.rar (15 K) 下载次数:92

网友AK:
没看清楚,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G:
这个没什么东西吗济南精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有需要联系我们3U的PLC也可以解密的

是没什么东西,能做出来才算,国内还是属于空白。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这个是一个数据处理程序,需要动态记录添加删除数据,在相应的地方调用,应该不会太难,放个原理差不多的程序出来,现在没啥动力去搞这程序。

这是一个检测一盘5000个IC的程序,流程如下:
用伺服电机带动一个IC一个IC的用CCD进行测试IC表面的字符是否正确,时间是80毫秒测试一个(包括电机运动时间),
测试完毕后,整盘料倒退,当倒退到IC表面字符异常时,停止并且报警用人手处理,如此循环处理,直到整盘料倒退完毕。

谢谢这位师付的程序,可与要求相差太远
不管怎样还是非常感激

网友AL(2013-01-15):
大家都别吵吧,人家要的是程序,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把程序搞上来就是牛,理论再多都没用。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大家都别吵吧,人家要的是程序,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把程序搞上来就是牛,理论再多都没用。"

是啊!

网友AM:
引用 网友C:

是没什么东西,能做出来才算,国内还是属于空白。

是的,还是进口的做的比较好,就进口处一只开关,输送带上一只编码器。没有像国产那样一路的行程开关。

网友AN:
就一个这玩意,都不知做了多少了,像自动喷涂的,还有上PCB板加工的,都是一个样.一个几百米的线几十个工站的都是这样做的,用心想下就知道了,前面有几位都说了怎么做了,像20楼和31楼说的一点没错,只是不能进行高精度定位,但这种机械结构也需要高精度定位.好好看下前面大师的回复,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就一个这玩意,都不知做了多少了,像自动喷涂的,还有上PCB板加工的,都是一个样.一个几百米的线几十个工站的都是这样做的,用心想下就知道了,前面有几位都说了怎么做了,像20楼和31楼说的一点没错,只是不能进行高精度定位,但这种机械结构也需要高精度定位.好好看下前面大师的回复,

师付,你做了那么多,是否能发一个上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M:

是的,还是进口的做的比较好,就进口处一只开关,输送带上一只编码器。没有像国产那样一路的行程开关。

是的,国产的用了N多个行程开关来完成这个工艺过程,太落后了。

网友AO:
回家多看书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我在论坛里浏览了一下,像我一样有不少人问到相似的问题,

难道就真没人肯分享一下?

网友AP(2013-02-27):
小弟班門弄斧一下;
從入料遮擋的一刻起,將編碼器的脉衝數發送到緩衝存儲器內(要用到大量緩衝存儲器)。無論速度如何改變,相同距離內的脉衝數不變。利用入料光電,抓取工件的進料時間,長度(也就是脉衝數)。料件移動時,推進存儲位置。到加工點時,記下緩衝存儲器的料件推進座標。從入料到加工點,推進座標永遠不變。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已将程序编好

网友AP: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已将程序编好

你是不是早就有程式了,只是另有目的??、??

网友AQ:
我用欧姆龙的做过,那只有四个工位,和你这类似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P:

你是不是早就有程式了,只是另有目的??、??

天地良心,我是按CHENLF师付发给我的程序受到启发修改改过来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18302.html

网友AP:
引用 楼主:

天地良心,我是按CHENLF师付发给我的程序受到启发修改改过来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18302.html

呵呵開玩笑而已

网友AP:
引用 楼主:

天地良心,我是按CHENLF师付发给我的程序受到启发修改改过来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18302.html

程式我大致看了下,怎麼M340和M341都是雙線圈啊

网友AR:
用上升,下降沿计工件长,
入料检知计工件数.
再加上高速计数计算实时距离.
每个工位的位置是固定的,用比较指令实现.
难点是记忆踪功能,但以上条件可完全实现生产要求
扩展下,比如工件吹气距离追加设定功能,即只吹工件的前半部分,或只吹中间部分.
做过14个工件不定长不定时控制,用三菱Q实现,一直稳定良好.但程式量要一万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