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我的伺服驱动器用着用着就不能反转了?

楼主(2012-06-07):
为什么我的伺服驱动器用着用着就不能反转了?伺服牌子是众为兴的 型号是QS5的,
QQ 383902882

网友A:
晶体管有问题吧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把驱动器拆开。发现控制方向光耦的限流电阻烧毁。更换一个电阻即可。

网友C:
烧个电阻和光隅是正常的!

网友D:
上位机的方向信号检查一下,驱动器的方向接口检查一下,反方向的限位开关检查一下!参数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把驱动器拆开。发现控制方向光耦的限流电阻烧毁。更换一个电阻即可。
但怎么会一连烧毁两个呢?是驱动器质量有问题,还是我接线有问题?
QQ 383902882

网友E:
驱动器质量有问题 做工不是很好

楼主:
你的伺服驱动器也是众为兴的吗?型号是QS5系列的?
QQ 383902882

网友F(2012-09-12):
你没有加外部限流电阻,所以会烧毁驱动器内部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