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程序是哪里出了问题,提示第6步出错。
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2-06-07):
帮忙看下这个程序是哪里出了问题,提示第6步出错。代码6602

网友A:
指令的组合方法不正确。在第6步的开头加个M8000就好了,按照你那个编发根本就不能编译。

网友B:
醉翁之意不在酒呀! 看看那聊天记录..汗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敢问蒋先生多高?

网友D:
故意的吧
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
。。。不小心给你们看见了 我只有174.。。

网友E:
如果是步进,则不能用ZRST S0 S27

网友F:
你第6步 都对S0 复位了 还怎么执行下面程序 没看懂

网友G:
高跟鞋,
努力!

网友H:
同意1楼
帮忙看下这个程序是哪里出了问题,提示第6步出错。

网友I:
第六步的批复位不能将S0放进去。否则,程序不能执行。

网友J:
怎么看不清楚图呢

网友K(2012-07-12):
支持一楼 加个m8000就欧乐开了

网友L:
哈哈,买高跟鞋

ZRST S0 S27

网友M:
很好奇,你是怎么编译过来的,你这种结构根本不能编译的,你果然是高手,高手在民间啊,首先是结构的正确与否,其次是逻辑的对与错,结构错误,支持1楼和同意1楼观点的朋友的观点。

网友N:
X001这个按钮.......你既用他来复位S20,又用他来置位S20,你叫他肿么办,因为纠结,所以出错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O:
五六颠倒

网友P:
同意1楼

网友Q:
把ZRST放到STL S0 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