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7):
個位高工:
    本人有一台明偉的電源供應器,DC24V現在只能輸出DC8V左右,是怎麼回事啊,哪位高手可不可修呀?

网友A:
直流开关电源是可以维修的。

网友B:
不知道诶。。出故障了?

网友C:
引用楼主m495603519于2012-06-07 16:15发表的 求教 DC24V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
個位高工:
    本人有一台明偉的電源供應器,DC24V現在只能輸出DC8V左右,是怎麼回事啊,哪位高手可不可修呀?

輸入電壓正常嗎?不行換新的,這個要不了多少錢?
就做更好的!

网友D:
可能是直流电源里的某个电阻烧了,或者某个元器件坏了,没事是可以维修的。

网友E:
你这是浊开路电压DC8V?你看一下反馈信号。。。。。。。。。。。

网友F:
根据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算一下电阻,,去电子市场买一个相同的电阻给他连到输出线路上。把电压变回去就可以了。维修的话还得用测量工具,一点一点的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根据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算一下电阻,,去电子市场买一个相同的电阻给他连到输出线路上。把电压变回去就可以了。维修的话还得用测量工具,一点一点的查。。

高人啊,实在是高人,人家是直流电压低了,还能用电阻将电压变高!!!!!!

网友H:
直接换个电源试试,现在电源很便宜的。

网友I:
一般直接换新的
上班=上坟

楼主:
大家幫我想想應該是什麽地方故障導致了電壓輸出降低了,我有心的可以根換,但是我還是想瞭解一下故障點和故障原因,謝謝

网友J:
开关电源电压低有时是碰到短路造成的电压降低,如是你的开关电源没有短路保护的话!检查一下外围电路是否有故障,特别注意线破皮导致的有时知路有时不短路会很麻烦的!

网友K:
一般直流24V电源都有一个可调电阻,用来微调输出电压的
如果懂电子技术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因该是电压取样部份及取样后经过光电耦合反馈给开关管这部份电路的问题。
不懂的话,还是买个新的吧。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L:
引用 网友G:

高人啊,实在是高人,人家是直流电压低了,还能用电阻将电压变高!!!!!!

好帖!想不顶都不行!

网友M:
明偉的電源供應器,DC24V現在只能輸出DC8V左右,可能电源有点短路,可以短开负载,关机再开机,輸出正常可以判断电源短路。

网友N:
测一下整流的肖特基二极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O:
你先直接接電源看有沒有輸出24V,沒有輸出24V的話,電源供應器應該有個旋鈕可以微調電壓你可以試看看,如果微調不行就換新的吧~~
jxh668

网友P:
MW的有很多假货

网友Q:
如果急用换新的,不急用就慢慢修。

网友R:
断开输出,查DC:24V实际值,如果正常。外围短路;如果不正常查调压电位器和DC:24V可控硅及相连电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R:
断开输出,查DC:24V实际值,如果正常。外围短路;如果不正常查调压电位器和DC:24V可控硅及相连电路。

开关电源一般都用大功率三极管或场效应管。
好象没听说过有用 可控硅的?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