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页面切换问题

楼主(2012-06-07):
我用的是eb8000软件。我做了四个页面,第一个是主菜单,第二第三第四都是功能菜单,我用啦功能键元件可以把第一页切换到第二页 第二页切换到第三页。我在第二页设置了一个功能件元件返回主菜单,可是模拟的时候点那个没反应,反不回第一个菜单, 请大侠们帮帮忙 应该如何设置完成呢

网友A:
一般使用功能键,在一般属性那里:使用切换基本窗口,窗口编号为10,其他的无须过多设置,试试看

楼主:
我就是那样弄的啊 可还是不行啊

网友B:
重新下载一个新版本,有些版本,过时了

楼主:
谢谢 各位啦 我已经知道如何弄啦